主板震动就死机

楼主(2008-05-09):
给客户换下来一块915的板.能装系统,正常情况下也没问题!可是一旦拍一下机箱就死机.把主板拆出,在工作台上试,一拍工作台,也死机.别的没问题!朋友们研究一下是哪儿的问题!

网友:
典型接触不良嘛!座子、桥什么的都有可能。加焊

网友:
可是我都加焊了!还是老样子!是不是我的加焊技术不行啊!呵呵!我再试试.

网友:
换晶振试试,我只知道晶振怕振动///////////////////

网友:
看看ATX电源插PIN有没烧焦现象
遇过一根5V PIN 黑了 清洁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