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问题 各位老师也看下~

楼主(2008-05-09):
一块V星865PE Neo2-V的主板. 开机后跑:"dd" 开始以为是BIOS的问题 刷了不行 后来换了BIOS刷了还不行...
最后换了I/O也不行 主板供电都正常..
请大家帮我分析下...这种毛病是通病吧?
通病

网友:
记得心飞老大说过的,MSI的要点是MS-3、MS-5、351小场管。
当然座子空焊先解决

网友:
记得DD出现在SB为DB或EB的板上的话,SB坏的可能是比较大的!
打下PCI的AD看有没有结果!

网友:
应该不是座的事吧! 我就是用力压CPU也跑"dd"的啊...
我打PCI A14脚的阻值有140多欧 SB应该也没问题把...
看来是总线的问题了... 再问下总线故障中一般什么元件爱坏?谢谢!

网友:
怎么没人给我解答啊...高手门都出来啊

网友:
座好了还是跑"dd"啊..南北桥都压了没有问题的...

网友:
DD是南桥坏了
量USB的对地阻值就可以判断.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是我量了USB前三个针 供电 时钟 数据 把应该 都没有短路啊

网友:
请问下PCI A14阻值多少才算正常啊?

网友:
打打PCI的AD线和南桥附近的贴片电容

网友:
PCI的A14脚是可以测试南桥好坏的一个关键测试点,电压正常为3.3V,对地阻值为200以上
阻值才60,太小了吧

网友:
如果各项供电真的都很正常,当然包括时钟复位,那大多数是南桥问题哦

网友:
修V星,找飞哥!!!!!!!!!!!!!!!!!!!!!!!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