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电压输出有点偏差正常吗

楼主(2008-05-09):
客户一长城大风扇电源,输出12电压偏低,只有10.8V左右,其它各路输出正常,拆开看次级输出部分有个10V 3300的电容怀孕了,先换了再说,然后看到次级的大滤波电感严重烧黑,(三组的)这样的还真是没见过!于是找到一个报废的电源,拆掉上面的电感换了,通电测12V 只有11.75,不知道能稳定不?我昨晚上机已经试了三个小时,暂时还没有问题!

网友:
11。75属于正常范围内。

网友:
10V电容是5V的滤波电容,它坏了会影响5V电压,近而影响到稳压电路,于是12V成了10V

网友:
正常的,这种误差可能就是由你的电源发出,而不是主板引起的误差.

网友:
大部分12v电源 上的电容都是用耐压10v

网友:
增长见识呀!

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