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987工作需要什么条件

楼主(2008-05-09):
请问SONY FS48C上的 CPU供电 MAX1987工作需要什么条件  。。。

网友:
1.VCC/VDD
2.SHUTDOWN
3.V+
4.VID no 111111
5.no short/open
6.no over hot

网友:
先谢谢 HARDMAN 继续请教 MAX1987上有两个VCC啊  一个是5V另一个应该是2V 可是我这个板子上没电压  还有SHUTDOWN也没有电压  可是IO是好的  迷茫

网友:
谁帮下哦

网友:
正常工作时是
VCC=VDD=5V
SHDN#=H

网友:
这很正常是其他电路影响到这个芯片工作不正常,你说的问题应该是待机就把信号拉地了查查其他电路吧

网友:
我不知道1988和1987 一样不一样。1988的是42角V+ 9角控制   32。41是BST输入,之后就可以正常工作了。我为什么看不了PDF文件呢???

网友(2008-06-28):
也不知道他和啥心片通用

网友:
东芝A100图纸有MAX1987的相关信息,可以去下看看

网友:
不错,我现在修着的一台联想Y300也是用1987,谢谢了,修好了这台电脑就是我的了

网友(2008-08-11):
这很正常是其他电路影响到这个芯片工作不正常,你说的问题应该是待机就把信号拉地了查查其他电路吧

还有就是芯片的限流电阻

网友:
MAX1987和MAX1988不能通用.控制脚不一样哦.

网友:
看来我是要经常来光顾这个网站了,里边的知识太多太丰富了,谢谢中国主板维修基地给提供的这个平台

网友(2008-09-25):
好东西啊,正好需要呢

网友:
能开机吗?还是开机不亮啊?机器有3.3V、5V吗?主供电过来了没有啊?晕

网友:
好东西,SONY本子用的比较多。。

网友(2008-12-14):
我找了好长时间了

网友:
东芝的也用这个吗??

网友:
我修个主板也用这个,上电就关机

网友(2009-04-16):
我的是一开机就保护了.电流最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图纸这两个应该是通用的吧,是这样标注的“MAX1987/MAX1988”,我也不确定。

有没有人知道这两个到底是不是通用的?

网友:
前几天修到过一个华硕的本,待机0。01,开关也没有高电平,MAX8734A,主供电也有,但是SHDN这个信号没有高电平,应该这个的问题,看看这个信号的相关电路吧,我的是因为这个脚相连的一个电容坏了,换上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