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和说说

楼主(2008-05-09):
我有个迈拓硬盘,不要分区,说无效的驱动器,一般是什么原因?? 大家说说,急急急!!!

网友:
难道有说硬盘不分区就可以用的吗?你是不是在灌水?请你解释你的问题。

网友:
你不要分区,硬盘不认你,人品问题。高手

网友:
就是分区时出现无效驱动器??   不管用什么都不能分 PQ diskgen dm 还有底格都不行 都出现错误提示

网友:
我打错了个字  真不好意思 不是不要分区 还是不能分区 对不起大家

网友:
给你两个办法试试

1:先试试用MHDD的ERASE命令擦除几百兆试试
2:不知楼主手上有PC3K没吖,有的话先检查一下固件是否OK,重点22#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