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不是主板问题?

楼主(2008-05-09):
有一台很古老的机,810的板,硬盘用MHDD扫过了没坏道,内存也正常,就是用个两三天后硬盘就会文件丢失,按R键修复,我想估计是硬盘问题,想把它重新分区格式化,就找了一个好的硬盘来备份数据,在备份的过程中突然电脑自动黑屏了,我去一看,CPU风扇都不转了,我按开关没反应,主板指示灯有亮,我最后拔掉电源插头再插上去,又可以开机了,呵呵。可能不是硬盘问题了,是吗?

望老师和高手们给点意见!

网友:
我认为应该先把电源换了,再试试~

网友:
你的意思我这样的低手就不能回答了吧/?哎

网友:
换电源和内存搞下看撒!!!!!!!!!!!!!!!

网友:
很有可能是主板的问题,换块板啊

网友:
我看 是自己有问题吧...  操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