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68晶振没阻值没电压一样可以开机

楼主(2008-05-09):
一块奔三联想的板子,32.768晶振没阻值没电压一样可以开机,是怎么回事呀?有遇到同样的故障的吗?
开机后一切正常了。郁闷!!!!

网友:
是阻值很大吧,电压应该是开机后才有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知道电压是在开机才有的
不同电测阻值,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
有些主板设计的时候是不用南桥的,开机后晶振工作,主板工作,这很正常啊

网友:
用示波器测才准!!!!!!!!!!!!!!!!!!1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没通电的情况下应该有阻值的呀,还有通电也该测出电压呀??
怎么都没有呀

网友:
的确是百年难遇的怪事,嘿嘿

网友:
应该是没有测好

网友:
没侧过我回家测测我家联想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