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71G+ 的问题。。是不是BenQ的通病啊 在线等待

楼主(2008-05-09):
电源指示灯亮。。屏幕黑屏是什么原因 。。。各位大侠帮帮忙
[
]
通病
黑屏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一样的机子。是一体屏。是MTV512坏了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吗。。。MTV512,,在哪个位子啊。。。。

网友:
在屏上,是不是拉去信号就有显示了?请查看再问/

网友:
在屏上,是不是拉去信号就有显示了?请查看再问/还没显示的话查看三个管子一个保险丝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是没有显示。。。。给个思路。。我没有修过显示器。。。想自己研究下。。

网友:
你看看/5705有没有短路。你拆开电源板用表量就是了。

网友:
修不好,给我发过来,我能修。

网友:
回复 网友C:
C5707和FU9024N有损坏的,用万用表测量更换即可,我今天修好两台.

网友:
修明基的黑屏问题,先从明基的通病下手,~~~~~~~~~~~~~~

网友:
回复 网友D:
换过了。还是没有好。。。 ,,,我是从另外一个好板子上替下来的。。。

网友:
F801宝险也得换悼。
查不出就换了4个C5707 和二个9024子和F801宝险。换了以后再看结果。

网友:
看看电容脚有没虚焊!!!!!!!!!保险应该烧了!3个管子!看看电容有没起!包!起的话电泳也换掉

网友E:
我那个明基的,把该换的东西都换了,但是为什么屏还是会一亮一灭。是什么回事,请高手指点下,谢谢 QQ474911516

网友:
是不是安徽省的。可以发来我帮你搞搞。

网友:
大家维修液晶显示器时按电源板,高压板,驱动板,按键板,屏分成几部分,把各部分关联关系搞明白,谁控制谁,再判断故障时就容易多了。

网友:
我修过一台,换了C5707对管和一个保险,就好了,修了一个多月

网友:
学到一点东西了。呵呵

网友(2008-07-25):
哪个上个教程来教教我啊,图片也好,我不会修啊。

网友:
我也明基71G+也是黑屏,电源指示灯能亮

网友:
关键要自己先拆机查一下先

网友:
我的benq时好时坏,故障现象和你一样。。。。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正准备着手修理,不知结果如何!

网友:
高压板与灯管,灯管的问题最大,你则着看应是可以看到图像的,只是比较暗了

网友:
学习了。。。。。。。。。。。。。。
如果c5707换了,保险没有坏,那保险还用换吗
请教哈!!!!!!!!

网友:
明基显示器,坏C5707后,高压保护,开机一闪一闪,

是高压电压不平衡,引起芯片保护,试将15脚可以应急修复。

网友(2008-09-18):
我也能修,我的QQ:422512595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那个明基的,把该换的东西都换了,但是为什么屏还是会一亮一灭。是什么回事,请高手指点下,谢谢 QQ474911516

补焊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