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是我的内存条问题么

楼主(2008-05-09):
我的电脑三个星期前坏掉了,启动时电脑发出滴音然后停一下后接着发出滴音 ,往复不止,初步认

为是内存条坏了(因为拔下来发现内存条的金手指有两个磨损了),我拔下同学的内存条插在我的机

器上(我和我同学的机器配置完全一样)就可以正常运行了;后来一个同学用刷子把我的机箱内部刷

了一下清理了一下 插上我原先的内存条,就可以使用了。三天后又坏了,怎么刷都不行了,启动时

电脑发出滴音然后停一下后接着发出滴音 ,往复不止。正好我要考研,就想着不用电脑了 等什么时

候要用了再去买个新内存条。昨天我买了个新内存条(型号和以前的一样)插上了,第一次使用的完

全正常。用着用着突然就黑屏了 电脑机箱却仍在运转,我重启后电脑发出一声长滴音,然后就不发

出声音了 ,机箱仍在运行只是显示器仍是没有显示。我把同学的内存条拔下插在我的电脑处,竟然

也不能用了。症状和我的新内存条一样。而把我的新内存条和他自己的安装到他的电脑上又可以使用

。 但是更加令人郁闷的是我的电脑机箱刷了一下后又可以使用了 但是运行一会后,电脑突然黑屏,

机箱却没有反应。重启后又出现一声长滴音,然后就不发出声音了 ,机箱仍在运行只是显示器仍是

没有显示的症状。郁闷!!~~然后就不行了!!天啊!!我的电脑怎么了啊 救救我啊 我现在编程急

需电脑用啊 谢谢啊

网友:
既然是新内存出问题的可能应该没有
观察下板上的电容有没有问题
电源 显卡也要考虑
内存的供电是否稳定

网友:
先去检查下你内存插巢看有什么问题么、然后看下电源后者电容还有就是检查主板和机箱的接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