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9):
各位大虾能否提供拆装
笔记本
的视频,给个能下载的链接也行,感谢先
笔记本

网友:
多拆两次就可以了。。。。。。。。。。。。。。。。

网友:
多拆几次就行,我拆过好多次,都装上正常,就是每次都要多出螺丝

网友:
关键问下,拆笔记本的键盘,有没螺丝固定键盘的

网友:
笔记本键盘安装方式很多的,螺丝、卡扣等等形式都有,这个只能靠经验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44970-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45480-1-1.html
我做了两个,你可以看看

网友:
我觉得没一款视频都是真对几款机器做说明,所以我还是建议自己去多拆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