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卡PC-3000怎么使用??

楼主(2008-05-09):
如题,,请问有那位师傅知道吗,,请教教,,谢谢
使用

网友(2008-06-29):
跟着菜单一样操作,我有一个中文版GHOST版的,拿出来共享一下>
不过这个有98系统的,启动的时候按F8,出现启动菜单选7,然后就进入PC3000的菜单了.

网友(2008-09-07):
没用过你们说的那种,我用的是自己装的俄文版的,SHELL进入主菜单,其他说明可以去网上下说明书,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

网友:
呵呵,找找说明书吧,新手可以打个汉化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