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报错:主要IDE通道没有80导体电缆安装,应该怎么解决

楼主(2008-05-09):
primary ide channel no 80 conductor cable instlled
floppy disk(s) fail (40)
cmos checksum error - defaults loaded

意思:

主要IDE通道没有80导体电缆安装
软盘( )不( 40 )
的CMOS校验和错误-默认加载

网友:
来学习哦。我不是强人。。。期待高手给一个好的答案你。。。

网友:
没有检测到硬盘,查硬盘接口第1脚的复位,以及到南桥的所有线路.

网友:
现在硬盘能找到了,

"软盘( )不( 40 )
的CMOS校验和错误-默认加载"

那这一个怎么办呀

网友:
换上80针的IDE硬盘排线,应该就会好了。BIOS中把软驱设置成“N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