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台现代Q995故障

楼主(2008-05-09):
开机后显示屏幕发白,发亮,还有很平均的横条纹,看我拍的图,是不是高压包的问题啊

网友:
高压包的可能性不大,查视放供电电压,及视频输出电路

网友:
查一下G1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能详细点吗?具体怎么查,最好能在电路图上标出来,谢谢啦,我刚开始学修,见谅

网友:
换一下视放芯片 :) :)

网友:
视放芯片是几个脚的,我不熟悉喔~~~~~~~~~~~~~

网友:
我前几天修一台AOC17纯平  故障很像  管座虚焊

网友:
把 G2 亮度调低   (高压包上面的电位器)

网友:
视放前置芯片,或者80V电压这些查了吗?

网友:
发现了我的F788也出这样的问题了,视放前置芯片是哪个啊,能邦我点清楚吗

网友:
如果上面说的不行就把G1的电容给换掉,

网友:
检查G2旁边的电阻电容。把高压包的亮度调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