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固件的问题还是硬盘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8-05-09):
迈拓20G硬盘开机后在BIOS中只看到 Maxtor ARES c64k 后面的容量什么的都没有显示出来。请教下这种问题是硬盘的固件问题还是电路板的问题?

网友:
你还是翻下~~旧的贴子看看吧~~有很多关于你提到的~

网友:
固件问题
进PC3000检查吧

网友:
谢谢,,我试试看。。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
都没认盘吖
都没认盘,接上PC3K看看吧.先跳安全模式加个LDR看看.

网友:
先换个板试试,如果不行那就有可能是固件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