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输出短路怎么修~!

楼主(2008-05-09):
有5VSB,PW-ON上有3.3V高电压~!+3.3V和+5V都短路,下了大功率管也是短,电容也换了还在短,用的IC是2003的,不知道这个怎么测量~!大功率管旁边的稳压二极管也是好的~!实在不知道怎么处理了,那位高手有这种的经验请支招~!

网友:
还事初学着,正在慢慢研究里。换一个同型号的试一下。

网友:
5V整流管是否坏,就几个元件,慢慢查

网友:
具体现象说一下,你的12V供电整流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