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本本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8-05-09):
有一台联想的E200笔记本,每次用的时候,第一次开机都不能点亮,开4次左右就能点亮,点亮后一切正常,关机后立刻开机也可以点亮,就是关机之后放一段时候,就不能点亮了,有的时候第一次点亮时提示错误0280,内存槽己经加过焊,但问题依旧,现在有点搞不明白了,不亮的时候,BIOS并没有报警,但测试卡提示己过CPU,本人修主板还可以,为笔记本不太了解,希望大家指点..

网友:
也就是 冷机难启动   热机正常 的现象  手里也有这样现象的本本  正在研究

网友:
查一下LID开关,和CMOS电池看看啊,

网友:
你开机后跑跑3DMAK吧,我想应该是显卡...应该是能跑出问题来的

网友:
可能不是LID开关的事,因为我看到不亮的时候硬盘的灯没有闪]
BIOS电池,我今在换一下试试,呵呵
谢谢了,哥们儿

显卡的问题,不大可能吧,不过今天拆开本本后,,,,

裸着点,居然有两几好使了,呵呵,搞不懂!!

网友:
看下休眠开关我有一次也碰到是这样的问题,如果不是休眠开关没装好就是开机电路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