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容量只能识别一半

楼主(2008-05-09):
我有一台很旧的金长城品牌电脑,配置如下:PII   400      硬盘4。3G   内存  64 MB    ,16MB显卡,现在装的系统是:净土的老爷机XP。进入系统后能正常识别64MB,后来加了一条64MB,但是进入系统后只能识别64MB,后来我换了一条128MB,进系统后也只能识别64MB。我又换了一条256MB内存,进入系统后只能识别128MB。
我后来重装了精简的2000系统,内存也是只能识别一半。请问各位朋友们,这种故障是怎么造成的?为什么只能识别一半?多谢!

网友:
这种情况我碰到很多次了..就是主板只能认到那么点..主板问题..

网友:
LZ你用的内存是单面还是双面的,老的主板有的好像只支持单面的内存,双面内存只能认到一半,不知道对不对?等高手来分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