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英4GLM 845主板,电压都正常怎么不跑码呢?

楼主(2008-05-09):
磐英4GLM 845主板,电压都正常怎么不跑码呢?有复位,就是不跑码,CPU座也看了,灯都是亮的,桥我也使劲压了,BIOS也刷了,还是不跑码

已经还给客户了

网友:
你的诊断卡是不是坏了。。有次我的诊断卡坏了。。就是这样。。还好那些灯跑了。。所以看下灯有没有过去,,接显示器看下。。看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