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 PE通电,南桥发热。

楼主(2008-05-09):
一块主板 通电,不开机。 南桥发热。。。无明显烧坏痕迹。 无烧坏气味
不开机

网友:
一通电南桥就发烫,你先把75232 网卡芯片取了,再测一下,南桥的3,3V对地阻值,如果拆了网卡芯片,还是发烫那就是南桥短路了哈

网友:
可以参考以下帖: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543-1-1.html

网友:
不开机南桥发烫,95%南桥光荣了。。。。。。

网友:
不开机就发热,肯定南桥挂了,你换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