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MOS管的三脚电压之间的关系

楼主(2008-05-09):
新手有个问题请教.请问N型MOS管的三脚电压之间的关系.本人知道.D是输入电压 S是输出电压.G是控制电压.我找了几个MOS管试了三个脚的电压.写两个出来.第一个管D极5V G12V S 5V 第二个管 D是3.3V G是12V S3.3V 本人现在就是不太明白三脚之间的电压关系.望大家指教

网友:
为了更多人回答你的问题 把标题写清楚

网友:
先从 你说的这句理解下字面意思“D是输入电压 S是输出电压.G是控制电压”. 输入就是进 输出就是出 控制就是管理 所以G就是管理 D是否给S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