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706白屏是怎么了

楼主(2008-05-09):
1706 mcu控制板上的贴片
三极管
烧了,改换别的控制板后仍然白屏,是那里的问题,请赐教。另外ad板是那一块,是和屏有很多贴线的那一块吗?谢谢!
ACER

网友:
回复 网友A:
A/D板就是驱动板,换过其他驱动板还白屏说明屏坏了,连A/D板都分出来的情况下别动手修屏了,拿专业维修处维修吧,以免故障扩大化!

网友:
可能是屏坏了,不可以随便用控制板代换的,用原装控制板试下

网友:
白屏说明屏幕没有工作,屏供电电压时钟及信号输入有无

网友:
屏上面有短路故障,才会造成驱动板烧的。

网友:
要动手维修之前,首先你要明白那个烧坏的是什么元件,是什么原因造成其损坏的才好动手修,~~~~~~~~~~~

网友:
你说的这种情况,驱动板和屏电路都可以修好,只是你不专业。

网友:
还有一丝希望 只不过几率很小 换根屏线

网友(2008-06-13):
液晶不想笔记本那样容易坏屏线

网友(2008-07-16):
你换的板 是通用版 还是同类型的一模一样的板子 板子是需要刷程序的 程序不对也可能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