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问题

楼主(2008-05-09):
一台新蓝19液晶 按电源开关   画面信息 无信号输入  一闪就灭  反复开关机 故障不变  测试驱动板连接高压板六根连线   有两根是12伏 其它几根正常应该是多少伏  请各位指点

网友:
有亮度控制电压2--5,灯启/停电压3--5/0V,地线0V,-----无信号输入----查输入及识别电路

网友:
直接代换一个高压条试试吧~~~~~~~~~~~~~

网友:
电源输出测量了吗?有时电源滤波不良,功率不足也会有此现象。可以测12V和5V电压是否偏离太大,断开负载是否电压回升。

网友:
12V供电  3-5V 亮度控制信号     PW-ON 开关信号 5V  地 G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