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主板奇遇记之三

楼主(2008-05-09):
客户反映一台电脑不能加电启动。该机搭配的主板为杂牌845主板。

当到达现场时,该机已经启动并且进入Windows系统中。客户要求调试Windows Live Messenger(MSN)时,主机死机。按下机箱面板上的复位键后黑屏无反应。

将硬盘的供电线拔下,插上主板诊断卡测试。按下电源开关按钮,诊断卡挡A0,关机后再次开机,不触发。

将主板上的CPU供电P4插头和20针供电插头拔下,再插回,能触发,但还是挡A0。关机,将内存条换一插槽,开机,诊断卡挡27。关机之后又不能触发。

再次将主板上的CPU供电P4插头和20针供电插头拔下,再插回,能触发,但还是挡A0。关机,将内存条换回原来的插槽,开机,诊断卡才顺利的全部跳完,使用上基本正常。

这是一台要拔供电线多次(严重)的主机,先前有碰到过的其它主机只要拔一次就能解决问题的。
不知为何会造成这种故障现象。有没有人有相同的遭遇。

网友:
检查一下主机电源,有时会莫名其妙地死机或档机,原因是电源老化,电源内部滤波电容鼓包,今天中午就碰上一台,由于电源老化,经常蓝屏死机。更换电源后就正常。

网友:
但问题很奇怪的

如果在不触发情况下,你怎么按电源开关按钮都是没有作用的。

但只要将CPU的P4供电插头和20针供电插头拔出,再插回主板上即能触发启动了。怪得让人郁闷

网友:
原因是电源老化,电源内部滤波电容鼓包.检查一下主机电源!!!!

网友:
一般是电源的电容充放电能力坏了,换个电源估计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