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版主和高手帮忙精英SF2/648FX主板CPU供电

楼主(2008-05-09):
现在手上有5块此型号主板,现在测CPU供电0.95V,主板无复位,电源IC:ISL6556BCB+HIP66+HIP6602BCB现在VID信号是:0  0  1  0  0  1(vid12.5),经查ISL6556BCB得PDF,此VID对应电压是0.975v,应该说现在主供电电路工作没问题,但是CPU供电偏低啊,请问该怎么下手查啊,应该是什么问题啊?
是不是此芯片坏了啊?测各脚电压如下,发现VCC与PWM4相通,所有板都通,不解?
0            ovp              1.26         FS
0            pgood          0              EN
0           vid4              5              VCC
0           vid3              5              PWM4
3.3        vid2              0.81         ISEN4
0           vid1              0             ISEN2
0           vid0              2.48         PWM2
3.3        vid12.5         2.48         PWM1
0.16      ofs               0.04         ISEN1
0.09      tcomp          0              ISEN3
0          ref               2.48          PWM3
0.16     fb                 0              GND
0.59     comp            0              RGND
0.13     vdief             0              VSEN

网友:
请版主和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手上得板都是这样,也没有电源IC可以代换,是不是大电源IC挂了啊?

网友:
检查U座

网友:
0。9V---2V以下CPU电压都算是正常的,这个主板不开机的话90%都是U座吧~!

网友:
CPU一点温度也没有啊。。。。cpu核心供电 0.95V正常吗??

网友:
已经检查了U座没有虚焊,北桥也焊了 此板确实经常出现座虚焊,可这几个都不是了,我上P4和C4的U主供电都是0.95V,CPU没有任何温度

网友:
焊北桥的设备也有,看起来应该是很专业的,供电正常,不是U座那没有别的可能了。

网友:
刚买的一台BGA焊接设备6000。供电输出的是没错,可是实际上是偏低啊,为什么啊?晕了!!
如果有个好的主板就OK了。谁有此主板能提供下参考电压吗?谢谢了

网友:
看U座不光是看虚焊没有
还要看座孔扩没有

网友:
版主的意思我不是很明白,座出现什么情况会导致电压异常呢?VID信号是正常,电压应该低了点,测电感上也是0.95V,个人笨了点,请多指教

网友:
我解释一下PWM4与VCC相通的问题吧。电源控制器是支持四相供电的,但是你用了其中的三相,第四项的PWM4信号必须上拉VCC。你可以看一下器件的datasheet。

网友(2008-11-02):
你看看IO有没有问题
有是侯IO短路了也能拉底U的电压

网友:
查一下电源芯片的电压反馈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