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 9550 不启动 无显示

楼主(2008-05-09):
垃圾堆里捡了一张 ATI 9550显卡 外观看上去还好 后来我把散热片拆了 主芯片上还粘着一层泡沫吧 我也把它给扒了  芯片上好多应该是小电阻吧 被我扒了三个下来 (不知道 对显卡有什么大的影响)上机试试 跑25  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问题会出在哪些地方

网友:
1、先确认BIOS本体是否不良,或资料是否正确。
2、确认跑25的情况,是在插AGP显卡时跑25,还是插与不插都跑25,如果是插AGP跑25,则重点查AGP到北桥的线路,以及判断是否北桥本体不良。
3、量测板载的网卡,1394,声卡等设备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晶振是否起振,并逐个进行更换。
4、量测PCI到南桥的AD信号及控制信号是否有开路或短路。
5、更换

网友:
我的主板是好的 原来用的是 MX440显卡 我只是测试一下这块9550的显卡好不好 显卡是插上了 跑25的 是显卡的问题应该没错 想问一下 会是哪些方面的问题 供电?时钟?主芯片?还是别的原因

网友:
怎么没高手 帮我分析分析呀 给我练练手也好啊

网友:
有几个疑问,请大家帮忙一一解答,在此,先谢谢了。

1。看电影,浏览网页全部正常,但运行3D游戏时花屏,CPU占用高达99%。是不是显卡坏掉了?有时关机7个小时后,还能玩一会,但不定什么时候,3D游戏又花屏了,最小化全部窗口后,CPU占用下降,恢复正常水平。

2。显卡或主板上负责处理3D程序的元件是什么?是不是电容?如何测试电容?

网友:
跑25一般都是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