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SOS

楼主(2008-05-09):
诊断卡到EB后不跑了怎么处理?

网友:
什么板子?前面什么代码?做了那些检测 ?
这样的帖子你叫大家怎么回啊,疯掉

网友:
不好意思 太急了    代码是C1到Eb后就不跑了  内存上不上都一样  铄太克的板子   主供电1.3  内存1.8~~~~~~~

网友:
主板芯片型号,内存电压1.8低,查内存供电

网友:
......搞定了~~~~~但问题有点不同   给内存供电的 场管  G极和S极通了    我换了以后问题没了  但这场管旁边有电发烫~~~请问 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问题的   主板有点烫正常么??很怕自己漏了什么没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