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40开机断电,来帮忙分析一下。已解决.

楼主(2008-05-09):
今天客户送修一台X40,进水的机器,将主板清洗后测量,无短路,锈蚀不严重,通电电流0。04A,开机一秒,电流到0。3A即断电,电流回到0。01A,检查后发现TB62501F的PIN52,SHDN降为OV所引起。再查发现此芯片PIN50,开机后B-PGS无高电平,我看了一下,开机后3。3B,1。5B,CPU电压,内存电压都正常。所以就搞不懂了,特来此请高手帮忙看看。或者谁有图纸能分享一下就更好了。谢谢。

发现MAX1989,PIN12开机瞬间电压偏低,于是将MAX1989,PIN12连到-PWRSHUTDOWN信号之间的三极管取掉之后,用一根导线接通该三极管的B,E极,就好了,但三极管没坏,具体是哪里原因就不清楚了,估计过热保护没用了,不想再搞它了,修得累死了.

网友:
找了一下,论坛里面有个S-NOTE3的图,是915芯片组的,手上这个是855GME的,S-NOTE1/2

网友:
进水需完全烘干,通电进水则可能烧坏的比较复杂

网友:
用超声波洗了,用烤箱95度烤了两小时,应该可以了吧,感觉应该不会有很大的问题,都没短路,待机电压也正常,也没有严重锈蚀的地方.因为没有图,这款机的TB63501设计和别的IBM电路都不同,除1.5VM之外,还有个1.5V待机也有,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网友:
先把南桥拿了再修 等可以完全家电不掉的时候再把桥装上去一般就可以好 进水再南桥下面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外表看不出来 里面已经黑心了 呵呵

网友:
南桥应该没问题的,至少管开机的部分没问题,按下开关后S3,S5两个信号都能正常送到PMH4.断电是TB62501,SHDN低电平引起.

网友:
后面的电压有断路保护了-----------------

网友:
此板的温控部份与T40差不多,可作参考,后来我又想了半天,也还是没想通是怎么回事会引起温控芯片12脚电压低的,接到B-PG又没有问题.

网友:
那你改接后BPG是正常的高电平,那应该不是B供电的问题,可能是max1989损坏或者测温的管子有问题,去掉三极管只是断开啦-pwrshutdown信号的连接使max1989不起作用吧!

网友:
一开始我就短接了1989的4个输入端,1989也换过,这两个可能是没有的,但就是没找到是哪个东西坏了,现在客人也取走机器,200块到手了,呵呵.

网友:
这样就解决了,
还没有弄明吧

网友(2008-07-14):
很好电路图, 谢谢分享.

网友:
又学习了一点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