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tek815主板不通电!!!

楼主(2008-05-09):
soltek815主板不通电!!!

请各位高手指点下,我换了晶振和IO都没有用啊!!!
还是开机不了啊!!!开机健人5V的电压,会不会是南桥挂啦???

网友:
SOLTEK的主板有一个设置与其它主板不同,有些SOLTEK主板不插显卡不上电,你看AGP附近有一个跳线是控制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