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怪问题 各位大侠也看下~,

楼主(2008-05-09):
各位大侠!这块板是怪问题:一接电源CPU风扇自转.关不了机,不走代码?没有复位.是什么问题?那地方坏了?请指点,谢谢!

网友:
自动上电!
看能不能关机………………

网友:
我看很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自动上电是一种常见的问题,遇到这种问题首先你试着去关机,看能不能关机,如果不能关机,你可以先换一个I/O试一下,一般自动上电无法关机且不跑码的板换一个I/O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一插电源自动加电,说明主板自动触发,当然了,自动加电和关不了机器是一回事,开机电路有问题。没有复位,是复位电路出现了 问题,你的 主板就是 开机和复位电路都有问题,开始查开机和复位电路吧,先刷一下bios

网友:
没有复位,是关不了机的,是一个管理开机复位的芯片有问题了吧

网友:
自动加电,华硕的板子如果不是正常关机的话,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在BIOS里面有一项是设置这个的,试一下能不能关机,如果不能关机先换IO试一下吧。

网友:
你还可以查一下与绿线相联的那个三极管是否坏了啊!不行的话就换专用芯片吧!最后再换IO吧,

网友:
华硕的板子换I/O好的机会应该比较大。不过换前先CMOS放一下电就更好了,呵呵

网友:
主板如果是754,939的又是一个芯片,如I/O不坏,基本是桥有问题

网友:
查一下开机电路的三极管。看看有没有被击穿的。。

网友:
网络出问题,不要惯我 :lol :lol :lol :lol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能关机的,复位灯常亮.没有复位,开机电路的三极管量过,是好的.换了IO,都不行,BIOS也刷过.可能是南桥吧,不过我没有机器换.

网友:
什么型号的主板 诊断卡上是不是所有灯都亮

网友:
先观察  看有烧伤  的地方吗?

网友:
华硕有自己的专用开机芯片的,大都是他坏了.

网友:
检查下BIOS,和开机-复位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