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硬盘型号出错,什么问题

楼主(2008-05-09):
我有个迈拓120G硬盘型号是6Y120L0,BIOS里和MHDD检测都认6Y126L3这个型号
怎么回事,MHDD扫描不了

网友:
先把主板拆下来,用橡皮把几个触点搽干净,在装上去看看,这样的毛病遇到过几次,搽了就好了,几率超过50%,如果不行,估计固件坏了

网友:
楼主可先试试二楼的方法,把电路板用带沙的橡皮擦擦寻道口.
还是不行的话你就接上PC3K看看,照你的描述你的盘估计是进C区了吧.试过,看过之后再上来问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