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2针主板跑D1不过

楼主(2008-05-09):
下午修一块462的主板,插诊断卡跑D1,因为是新手,脑袋里也没什么思路。CPU和内存供电都正常,就是挡D1,换了几条好使得内存也不过。CPU也测过,在别的板子上也亮。我也用过打阻值卡测过内存槽,都没问题。板子是VIA双桥的,BIOS是双列直插式的,我这刷不了。
无奈中跳了一下CPU频率跳线,120外频的,诊断卡上显示C1,我赶快换上CPU和内存,居然过了内存,换显卡后,兴奋的没注意屏幕,他们告诉我花屏,我们这个显卡做测试用的,绝对没问题。关机后,又不亮了,在怎么跳线还是不行。我的2位诊断卡有时候显示88.86这种码,白兴奋了。这个板子半年前在我们公司换过电容,而且他这个AGP槽子好像有点问题,不知道AGP槽子能不能造成挡内存?还有请高手告诉一下这个该怎么修好吗?

网友:
我想应该不会吧?仔细查查吧!你请版主来解决,他们经验多。

网友:
测内存供电.上拉电压.6个时钟..管理总线.正常不?

网友:
DEBUG卡跑C1还是不过内存啊,希望好好查内存工作条件啊,特别是供电管,还有滤波电容啊,最好还是用替换法,换换试试吧

网友:
正常,特意拿的打阻值卡测的,平常都不用那东西.

网友:
不知楼主说的是直接跑到D1,还是跳
变到D1呀,如果是跳变到D1的,那就要重点检查内存的工作条件,供电,上拉供电,时钟,总线电压,通过打AD线判断是否为北桥引起。还要注意内存槽是否变形,是否内有异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