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

楼主(2008-05-09):
长城360SE电源。今早开机好好的。等我去了下WC回来。电脑自己关掉了,拆下电源短接绿同黑。电源风源转二秒就停了。12V上的16V2200UF换个16V3300UF电容。启动电源风扇转了半分钟,换上去的电容开始冒烟。查了次级整流管测量没有坏。请问这样是不是短路。还是电容不行啊。

网友:
你确定次级整流没有坏吗?那就算别的地方短路,电容也不该冒烟的,次级整流是肖基特管子,有些情况下坏了你也测不出来,只有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我都测了都是好的。明天我再换下看看。多 谢了

网友:
MMD整流的都换了。对地的电容也都换了。还是一样。不知道是哪短路。哭啊。扔了怪可惜的。当时买这个电源花了300多大洋啊。大侠们救命啊

网友:
搞定了,原来是 -5V整流二级管性能不好。换上它就行了。

网友:
换-12V的整流管试试看,或许能好呀....................

网友:
换-12V的整流管试试看,或许能好呀....................

徐品权 -5 人家都说修好了,你还发两遍,骗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