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明基高压线圈19.26039.001和什么能通用.

楼主(2008-05-09):
昨天终于够"经验"可以在论坛里下载到"LCD板级维修技术手册",看了里面的电路图.
小弟的FP557终于找到了故障原因了.
就是高压线圈出了问题.
但现在找不到19.26039.001这种线圈,请问能有什么型号的代替呢?
19.26038.001的行不行呢?

网友:
晕..我修了无数的明基的LCD..从来没有碰到过高压线圈坏的..都是高压线圈虚焊的..

网友:
但我这个确实是坏了.不是有两个高压线圈.其中一路坏了,我把另一路的线圈拿过来就好了.
装回原来那线圈还是不行.

网友:
我也正在找19.26038.001呢,一台方正17吋开机亮1-2秒就黑,原来是电源灯正常,全黑。经查两只C5707击穿,换后使用2天重烧1只C5707,再换后就是前面这问题了,估计高压线圈或灯管问题,所以先换线圈。

网友:
问下LZ兄你的“LCD板级维修技术手册” 是在论坛那个地方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论坛的显示器资料里的明基资料里面就有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是找不到,上淘宝就一定有的.
我现在已在在淘宝打到有19.26039.001了

网友:
线圈是有坏的  只不过没有那两个管子的故障率高

网友:
线圈要是坏了,换它还不如直接换板来得快,

网友:
实际维修当中,明基线圈坏得并不多,(当然,坏得不多也不是说一定没坏)~~~~~

网友:
线圈确实有坏的,在实际维修过程中,有时要换高压板,你换高压板时配件就有了。线圈损坏的机率非常低,在修复5707损坏的故障后,一定要带载检测,并定期测试线圈和5707的温度升情况。如果温升在50度以下都属正常。

网友:
换高压线圈多快啊    又稳定  换板还要改7改8  的  多麻烦啊   最糟糕的是换的板发热大  很容易坏

网友:
只是你对改板还不熟悉,对电压电流知识不了解,改板也很快,不需要加7812,很EASY的。

网友:
线圈坏的N多,38的能和48通用.我有大量这样的线圈,6块一个.

网友:
学习下修板,以前都是修理工5707.以后多请教

网友:
原型号线圈找到有点费劲,接线相同且初次级阻值相似可上机一试,如正常点亮且发热不异常即可用

网友(2008-07-08):
我把板子上所有的焊点都加了一下,还是老样子.

网友(2009-06-17):
和我的问题一样。只有换高压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