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802用什么管可以代换

楼主(2008-05-09):
是老主板cpu旁边的 那位提供一下管的参数 用什么管可以代换它

经用D880代换已解决。附送这两个管的资料给大家分享一下,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
什么样的老主板哦,太老的主板有些用的不是场管,那样的是三极管
2SD1802   1W   3A  60V

网友:
2SD1802   1W   3A  60V   是什么 管子       没见过啊
什么样 的           主  板上的?????????

网友:
是ASUS TUV4X VIA694T主板上的 有代换吗

网友:
刚从google查到可以用c5707可代换 不过是在高压条上用的 不知上主板行不?另外:查到D1802是60v 3A 15W 150MHz 不知是不是?

网友:
应该是个很普通的三极管

网友:
3055肯定不行啦

3055是MOS来的,而你说的那个D1802是个三极管啊,你找一个C,D开头的三极管代吧.

网友:
跟那个APM3055外观一样的,只是一个是MOS管,一个三极管的区别.一般GA478板子的内存供电部分用得多.

网友A:
对!跟那个APM3055外观很相似 不过是三极管 有啥管可以代换啊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跟那个APM3055外观很相似 不过是三极管 有啥管可以代换啊 谢谢

我在7楼不是说了吗?一般用C,D(NPN型)开头就可以代换了啊.不是说主板上那个样子的管3055通代(之前在网上听说的).实验证明这句话不对.B系列(PNP型)也不能用C,D来代换.

网友A:
谢谢楼上的提点 能提供一些型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上的提点 能提供一些型号吗

兄弟还没明白吗,看第一字母啊.如412,D410等等,我也记不住那么多了,看得多就熟了嘛.

网友A:
谢谢啦 这个俺知道的 主要是耐压 电流 功率差不多的就可以代换是吧 俺是不明白后面的频率150MHz会有影响没有

网友:
这个片子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啦 这个俺知道的 主要是耐压 电流 功率差不多的就可以代换是吧 俺是不明白后面的频率150MHz会有影响没有

那个得看场合了,有些场合对频率要求高的便不能随意代换了.内存供电那些就没问题.

网友:
谢谢 学修板卡 兄弟的大力支持 还没搞好 暂时没管换

网友(2008-08-22):
我的液晶高压板的D1082冒烟了,原来主板上也有的啊,得空找几块烂板瞧瞧。

网友:
我的是哦810主板也能代替吗

网友(2008-10-02):
管子的代换,能总结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