涤纶电容怎样测好坏

楼主(2008-05-09):
请教高手 : 涤纶电容怎样测好坏??????
我用电阻档不管怎么测都没得反应的(用的是数字表)

网友:
容量大的应该表有反应,太小的没反应一般认为是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  先我测的是  103  102  的 刚才我测了个223的 有反应但是不明显
感谢了

网友:
这种电容一般都是传输信号用的,一般不坏吧...........

网友:
用数字表带电容档的测,这种电容一般高频小容量,普通档无充放电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