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56C做南桥后风扇长转不停

楼主(2008-05-09):
SONY S56C USB口不能用,做南板。后一切OK,可忽然发现风扇长转不停了,大家有没有遇到做南桥后风扇长转不停的啊?是我风扇没装好还是本来就这样?因为我发现风扇吹出来的风不热!机器底部也不烫,也没发现因为温度过高而出现死机掉电现象,只是硬盘部位温度挻高的。大家能不能帮忙分析一下是怎么回事吗?希望明天客户不会因为这个而发飙。不然还真不好给他交待呢!!

网友:
用软件检测温度读书是否正常,可能smbus

网友:
看看CPU和散热片是否接触良好,如果这里没问题,就要查温控了.

网友:
风扇转只要机器没别的 问题客户应该可以接受的 真的必须要修的话看看是不是换南桥的时候碰到什么地方了 尤其是 小电容 电阻之类的

网友:
昨天下班的时候把机器开着人走了,而且把取消了所有的待机休眠什么的,我今天早晨到的时候它还在唱歌呢!连续工作了14个小时没什么故障!!然后又进行了十几次的开关机实验也没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准备打电话让顾客取机

网友:
可能是你把温控芯片给搞坏了

网友:
风扇的电压也要受控南桥吧

网友:
  这样子的话风扇的寿命就很短了的,

网友:
SONYS56的本子维修南桥,很容易出现北桥有问题,因这班子的桥是正被面都有~我遇到过几次,做了显卡难侨有问题,做了难侨,北桥又有问题,都做了,难侨的网卡有出问题,所以你说的故障很正常,你去查查IO和我刚才说的桥,都看看查查吧

网友:
所以做SONY 的本子最好用BGA上部加热的是风的,不要是红外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