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37s

楼主(2008-05-09):
显示器好好的突然没有显示了。电源灯是亮的。就是没有显示。我拆开来看了一下。里面也没有任何烧过的痕迹。我是新手。现在正在学修液晶。请问这是什么问题?该从那里入手啊!!

网友:
这个问题的答案多得很,5707 9024 11P06 ~~~~~~~~~~~~~

网友:
不会吧。这么复杂.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啊。

网友:
那就按BENQ的通病来修 吧

网友A:
先看一下PF801有没有开路,如果开路说明后边有短路的地方,一般都是其中的一组电路有问题,看看那对C5707.更换后一般都OK

网友:
你不是想学液晶吗  这一回  正好有实习的机器了  。。。慢慢修吧  是通病

网友:
检查一下 给高压板12V 供电有没有
        然后  看5707  坏了么    如果坏了  你量一下 和5707的电容 容量变了么
     是不是虚焊造成5707 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一下PF801有没有开路,如果开路说明后边有短路的地方,一般都是其中的一组电路有问题,看看那对C5707.更换后一般都OK

根据以上所述,再加焊电容和变压器,否则还会出现同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