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显示器急~~~~急~~~~~

楼主(2008-05-09):
我现在有台显示器~~~飞利浦的   型号:107C54    开机没反应~~~
     开关变压器 有轻微的"答答~~"声音   行管没没坏~    开关变压器次级个引脚都没有电压输出~~~~    滤波电容电压290V
  各位谁见过这问题  速度回答 小弟请教各位了  ~~``

网友:
你先查一下主负载有没有短路,如果没有的话,再将行负载断开,看有没有电压输出。根据你所说的应该有短路的,你慢慢查。

网友:
整流管有没有短路,初级整流稳压供电管有无损坏

网友:
应该是开关电源部分出问题了,检查开关管,电源芯片和相关的反馈电路,

网友:
应该还是负载存在短路吧。查下二次开关管,阻尼管等等

网友:
接灯泡试试看看再定。。。。。。。。。。。。。。。。。。。。。。。

网友:
这种把电源IC换了,也许就好了

网友:
还是电源的问题分清是B+1还是B+2的问题就好修了

网友:
1:检查电源开关管S极对地的二极管.断开测量 ,2:检查可控硅,及光耦周边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