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8DF 17纯平

楼主(2008-05-09):
一三星788DF 17纯平在用的过程中屏幕会变灰,有时过一下会好,有时需关电源开机才会好,请问是哪一块出了问题!!!!!
谢谢!!!!!!!!!!

网友:
·主板故障的分析及维修

主板故障的分析及维修

随着主板电路集成度的不断提高及主板价格的降低,其可维修性越来越低。但掌握全面的维修技术对迅速判断主板故障及维修其他电路板仍是十分必要的。下文向大家讲解主板故障的分类、起因和维修。

  一、主板故障的分类

  1.根据对微机系统的影响可分为非致命性故障和致命性故障

  非致命性故障也发生在系统上电自检期间,一般给出错误信息;致命性故障发生在系统上电自检期间,一般导致系统死机。

  2.根据影响范围不同可分为局部性故障和全局性故障

  局部性故障指系统某一个或几个功能运行不正常,如主板上打印控制芯片损坏,仅造成联机打印不正常,并不影响其它功能;全局性故障往往影响整个系统的正常运行,使其丧失全部功能,例如时钟发生器损坏将使整个系统瘫痪。

  3.根据故障现象是否固定可分为稳定性故障和不稳定性故障

  稳定性故障是由于元器件功能失效、电路断路、短路引起,其故障现象稳定重复出现,而不稳定性故障往往是由于接触不良、元器件性能变差,使芯片逻辑功能处于时而正常、时而不正常的临界状态而引起。如由于I/O插槽变形,造成显示卡与该插槽接触不良,使显示呈变化不定的错误状态。

  4.根据影响程度不同可分为独立性故障和相关性故障

  独立性故障指完成单一功能的芯片损坏;相关性故障指一个故障与另外一些故障相关联,其故障现象为多方面功能不正常,而其故障实质为控制诸功能的共同部分出现故障引起(例如软、硬盘子系统工作均不正常,而软、硬盘控制卡上其功能控制较为分离,故障往往在主板上的外设数据传输控制即DMA控制电路)。

  5.根据故障产生源可分为电源故障、总线故障、元件故障等

  电源故障包括主板上+12V、+5V及+3.3V电源和Power Good信号故障;总线故障包括总线本身故障和总线控制权产生的故障;元件故障则包括电阻、电容、集成电路芯片及其它元部件的故障。

  二、引起主板故障的主要原因

  1.人为故障:带电插拨I/O卡,以及在装板卡及插头时用力不当造成对接口、芯片等的损害.

  2.环境不良:静电常造成主板上芯片(特别是CMOS芯片)被击穿。另外,主板遇到电源损坏或电网电压瞬间产生的尖峰脉冲时,往往会损坏系统板供电插头附近的芯片。如果主板上布满了灰尘,也会造成信号短路等。

  3.器件质量问题:由于芯片和其它器件质量不良导致的损坏。

  三、主板故障检查维修的常用方法

  主板故障往往表现为系统启动失败、屏幕无显示等难以直观判断的故障现象。下面列举的维修方法各有优势和局限性,往往结合使用。

  1.清洁法

  可用毛刷轻轻刷去主板上的灰尘,另外,主板上一些插卡、芯片采用插脚形式,常会因为引脚氧化而接触不良。可用橡皮擦去表面氧化层,重新插接。

  2.观察法

  反复查看待修的板子,看各插头、插座是否歪斜,电阻、电容引脚是否相碰,表面是否烧焦,芯片表面是否开裂,主板上的铜箔是否烧断。还要查看是否有异物掉进主板的元器件之间。遇到有疑问的地方,可以借助万用表量一下。触摸一些芯片的表面,如果异常发烫,可换一块芯片试试。

  3.电阻、电压测量法.

  为防止出现意外,在加电之前应测量一下主板上电源+5V与地(GND)之间的电阻值。最简捷的方法是测芯片的电源引脚与地之间的电阻。未插入电源插头时,该电阻一般应为300Ω,最低也不应低于100Ω。再测一下反向电阻值,略有差异,但不能相差过大。若正反向阻值很小或接近导通,就说明有短路发生,应检查短的原因。产生这类现象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1)系统板上有被击穿的芯片。一般说此类故障较难排除。例如TTL芯片(LS系列)的+5V连在一起,可吸去+5V引脚上的焊锡,使其悬浮,逐个测量,从而找出故障片子。如果采用割线的方法,势必会影响主板的寿命。

  (2)板子上有损坏的电阻电容。

  (3)板子上存有导电杂物。

  当排除短路故障后,插上所有的I/O卡,测量+5V,+12V与地是否短路。特别是+12V与周围信号是否相碰。当手头上有一块好的同样型号的主板时,也可以用测量电阻值的方法测板上的疑点,通过对比,可以较快地发现芯片故障所在。

  当上述步骤均未见效时,可以将电源插上加电测量。一般测电源的+5V和+12V。当发现某一电压值偏离标准太远时,可以通过分隔法或割断某些引线或拔下某些芯片再测电压。当割断某条引线或拔下某块芯片时,若电压变为正常,则这条引线引出的元器件或拔下来的芯片就是故障所在。

  4.拔插交换法

  主机系统产生故障的原因很多,例如主板自身故障或I/O总线上的各种插卡故障均可导致系统运行不正常。采用拔插维修法是确定故障在主板或I/O设备的简捷方法。该方法就是关机将插件板逐块拔出,每拔出一块板就开机观察机器运行状态,一旦拔出某块后主板运行正常,那么故障原因就是该插件板故障或相应I/O总线插槽及负载电路故障。若拔出所有插件板后系统启动仍不正常,则故障很可能就在主板上。采用交换法实质上就是将同型号插件板,总线方式一致、功能相同的插件板或同型号芯片相互芯片相互交换,根据故障现象的变化情况判断故障所在。此法多用于易拔插的维修环境,例如内存自检出错,可交换相同的内存芯片或内存条来确定故障原因。

  5.静态、动态测量分析法

  (1)静态测量法:让主板暂停在某一特写状态下,由电路逻辑原理或芯片输出与输入之间的逻辑关系,用万用表或逻辑笔测量相关点电平来分析判断故障原因。

  (2)动态测量分析法:编制专用论断程序或人为设置正常条件,在机器运行过程中用示波器测量观察有关组件的波形,并与正常的波形进行比较,判断故障部位。

  6.先简单后复杂并结合组成原理的判断法

  随着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广泛应用,主板上的控制逻辑集成度越来越高,其逻辑正确性越来越难以通过测量来判断。可采用先判断逻辑关系简单的芯片及阻容元件,后将故障集中在逻辑关系难以判断的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

  7.软件诊断法

  通过随机诊断程序、专用维修诊断卡及根据各种技术参数(如接口地址),自编专用诊断程序来辅助硬件维修可达到事半功倍之效。程序测试法的原理就是用软件发送数据、命令,通过读线路状态及某个芯片(如寄存器)状态来识别故障部位。此法往往用于检查各种接口电路故障及具有地址参数的各种电路。但此法应用的前提是CPU及基总线运行正常,能够运行有关诊断软件,能够运行安装于I/O总线插槽上的诊断卡等。编写的诊断程序要严格、全面有针对性,能够让某些关键部位出现有规律的信号,能够对偶发故

网友:
解决LCD显示器显示问题几招

 现在LCD显示器的价格越来越便宜了,15英寸、16ms的产品已经快要跌破2000元大关,不少新装机的用户都选择了LCD显示器。不过,在使用LCD显示器中,常会遇到一些奇怪的问题,当然这也不一定是LCD显示器的质量问题,现在笔者就介绍一些LCD常见的问题解决办法。

  为什么LCD显示模糊

  可能的原因一:分辨率没有设置为LCD的最佳分辨率。

  一般初级用户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比较资深一点的玩家都知道,LCD显示器都有自己最适合的分辨率,这是LCD面板的物理结构所决定的,对于台式电脑来说,通常15英寸的LCD显示器最佳分辨率为1024×768、17英寸的为1280×1024。

  解决办法:在桌面单击鼠标右键,选择“属性”,然后选择“设置”标签卡,现在出现的菜单左下角就是调节分辨率的滑动条了,拖动它,调到显示器的最佳分辨率,接下来点“应用”,系统会提示是否保留更改,选“确定”即可。

  可能的原因二:数字信号相位或像素设置不正确。

  这种可能性比较小,除非曾经在LCD的控制菜单中误调过信号相位、像素,或者是显卡输出信号和LCD显示器不相匹配。

  解决办法:非常简单,通过LCD显示器面板上的控制键就可调整为正常显示。首先选择“自动图像调整”或者“恢复”出厂设置,如果此时图像依然模糊的话,就进入“图像调整”菜单,对“微调”和“清晰度”(又可称为“相位”、“像素调节”)进行手动调节,一般的LCD都有中文菜单,笔者就不再详细介绍。

  另外,如果使用的是ATi显卡,还可以在“控制面板/显示/设置/高级/显示/监视器/高级”菜单里调节同步选项,分别点选“垂直”、“水平”、“复合”选项,找出让LCD显示器最清晰的组合。

  为什么LCD字体有重影

  可能的原因一:设置的垂直刷新率与显示器不匹配。

  也许会有资深玩家会对此不屑一顾,认为LCD没有垂直刷新率这个概念。的确,LCD对显示画面的刷新是全屏进行的,不像CRT那样通过扫描线来进行垂直刷新的概念。不过LCD的显示信号来自显卡,显卡发出的视频信号也有一个刷新的频率,LCD对此信号进行模数转换时,包含的刷新频率也会影响到最后的画面输出效果,实际使用证明,设置不同的“垂直刷新率”对于LCD的显示效果有明显影响。

  解决办法:调节显示器刷新率的方法是:在桌面单击鼠标右键,选择“属性”,然后选择“设置/高级/监视器”,就可以找到调节刷新率的下拉菜单了,记得选择之后点“应用”。

  这时系统会测试新的刷新率,如果没问题点击“确定”即可;如果出现黑屏了,说明刷新率设置过高,直接按“ESC”键还原后降低刷新率即可。玩家只需自己试验一下,就可以找到让自己LCD显示器效果最好的垂直刷新率。

  小提示:在刷新率设置完后,一般要在LCD显示器自己的控制菜单中选择“自动调整”,让显示器自己调整一下,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有的LCD显示器具备一键自动调整功能,比如BenQ的“I Key”功能,按一下就搞定)。

  可能的原因二:显卡输出信号质量不过关

  笔者就遇到过几片GeForce4 Ti4200和一片GeForce 6800GT显卡不论接哪款LCD显示器都导致字体有重影,但是接CRT显示器却完全看不出来。

  解决办法:更换一块确定没有问题的显卡后再看看显示器是否存在重影,如果没有重影了,就证明是显卡的输出信号质量差。

长风 -1 请看清楚问题再发帖.

网友:
·显示器黑屏故障分析

显示器黑屏故障分析

计算机显示器出现黑屏是用户在使用计算机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其实,只要稍对计算机硬件中主板、CPU、内存、显示卡等几大部件有一定的了解,非元器件的损坏的简单故障完全可以自已动手排除。出现这种情况,你可以按照以下的维修步骤和方法进行分析和简单的维修:

  一、检查主机电源是否工作

  电源风扇是否转动?用手移到主机机箱背部的开关电源的出风口,感觉有风吹出则电源正常,无风则是电源故障;主机电源开关开启瞬间键盘的三个指示灯(NumLock、CapsLock、ScrollLock)是否闪亮一下?是,则电源正常;主机面板电源指示灯、硬盘指示灯是否亮?亮,则电源正常。因为电源不正常或主板不加电,显示器没有收到数据信号,显然不会显示。

  二、检查显示器是否加电

  显示器的电源开关是否已经开启?显示器的电源指示灯是否亮?显示器的亮度电位器是否关到最小?显示器的高压电路是否正常?用手移动到显示器屏幕是否有“咝咝”声音、手背汗毛是否竖立?

   三、检查显示卡与显示器信号线接触是否良好

  可以拔下插头检查一下,D形插口中是否有弯曲、断针、有大量污垢,这是许多用户经常遇到的问题。在连接D形插口时,由于用力不均匀,或忘记拧紧插口固定螺丝,使插口接触不良,或因安装方法不当用力过大使D形插口内断针或弯曲,以致接触不良等。

  四、打开机箱检查显示卡是否安装正确,与主板插槽是否接触良好

  显示卡或插槽是否因使用时间太长而积尘太多,以至造成接触不良?显示卡上的芯片是否有烧焦、开裂的痕迹?因显示卡导致黑屏时,计算机开机自检时会有一短四长的“嘀嘀”声提示。安装显示卡时,要用手握住显示卡上半部分,均匀用力插入槽中,使显示卡的固定螺丝口与主机箱的螺丝口吻合,未插入时不要强行固定,以免造成显卡扭曲。如果确认安装正确,可以取下显示卡用酒精棉球擦一下插脚或者换一个插槽安装。如果还不行,换一块好的显卡试一下。

  五、检查其他的板卡(包括声卡、解压卡、视频捕捉卡)与主板的插槽接触是否良好

  注意检查硬盘的数据线、电源线接法是否正确?更换其他板卡的插槽,清洁插脚。这一点许多人往往容易忽视。一般认为,计算机黑屏是显示器部分出问题,与其他设备无关。实际上,因声卡等设备的安装不正确,导致系统初始化难以完成,特别是硬盘的数据线、电源线插错,也容易造成无显示的故障。

  六、检查内存条与主板的接触是否良好,内存条的质量是否过硬

  把内存条重新插拔一次,或者更换新的内存条。如果内存条出现问题,计算机在启动时,会有连续四声的“嘀嘀”声。

  七、检查CPU与主板的接触是否良好

  因搬动或其他因素,使CPU与Slot 1插口或Socket 7插座接触不良。用手按一下CPU或取下CPU重新安装。由于CPU是主机的发热大件,Socket 7型有可能造成主板弯曲、变形,可在CPU插座主板底层垫平主板。

  八、检查主板的总线频率、系统频率、DIMM跳线是否正确

  对照主板说明书,逐一检查各个跳线,顺序为“系统频率跳线——CPU主频跳线——DIMM频率跳线”,设置CPU电压跳线时要小心,不应设得太高。这一步对于一些组装机或喜欢超频的用户有很大用处。

  九、检查参数设置

  检查CMOS参数设置是否正确,系统软件设置是否正确。检查显卡与主板的兼容性是否良好。最好查一下资料进行设置。

  十、检查环境因素是否正常

  是否电压不稳定,或温度过高等,除了按上述步骤进行检查外,还可以根据计算机的工作状况来快速定位,如在开启主机电源后,可听见计算机自检完成,如果硬盘指示灯不停地闪烁,则应在第二步至第四步检查。

  上述的检查方法基于显示器本身无电气故障,即开启主机电源后显示器的电源指示灯不亮。若以上步骤均逐一检查,显示器仍不显示,则很可能属于电路故障,应请专业人员维修。

网友:
楼上的,你好像搞错对象了吧!!!!!!
呵呵!!

网友:
八成是尾板故障。。。。。。。。。。。。。。。。。。。。。。。。。。

网友:
上面的那个说的是些什么东西哦 找错地方了哈

网友:
不知你有没有查过?检测的数据一点都没有.你说的故障有可能是视放电路里有元件接触不良呀

网友:
用手拍两下显示器,看一看是不是接触不好引起的.

网友:
对不起

电源有地方接触不良上次把东西发错了对不起新手

网友:
尾板虚焊的可能性要大

网友:
转:一个解决三星788DF通病的方法
故障现象:
显示器不定时出现棕褐色的拖尾线.
故障原因:可能是IC106与其固定的散热片(Hit sink)之间的螺钉未拧紧,显示器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形成极间电容,产生图像拖尾;
  解决方法:1、重新拧紧ICl06的固定螺钉。2、如果JPl02使用的是磁环Bead(3301-001450),更换为跳线Jump Wire(BH39-40305U)。3、修理完成后试机3天,确认故障消除后再送机.

网友:
谢谢大家的支持,后来发现是有一个地方有点虚焊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