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星X10笔记本 放一年之后不开机

楼主(2008-05-09):
三星 X10笔记本 电池最后充满电 放置一年之后 开机风扇转。。  CPU供电为 0.93V   开机电流 上到0.75 之后掉到0.64
   CPU为P4 M 1.6 南桥换过 故障依旧    。。。测试 时钟晶阵  波形也正常 。。各位老师帮忙分析下

网友:
电源各供电及各时钟复位是否正常,内存等有无氧化生锈,有无进潮气

网友:
插上测试卡看看跑多少啊,有点象内存没过哦,.

网友:
北桥故障CPU电压不正常!重点查吧
``````

网友:
多开几次呢,可能是推理毛病

网友:
这个论坛真是一个好地方,学习学习

网友:
先检测各个测试点电压是不是正常,不要动不动就换桥啊

网友(2009-02-21):
故障跟我一样,请问楼主修好没有

网友:
P4本本的CPU电压应是1.2V.我在NEC P4本本上测过,重点查杳CPU PWM 和系统PWM

网友:
换条内存 再把板子烤烤

网友:
烤一下主板不一定就好了

网友:
看看板子有没有受潮腐蚀断线,看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