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笔记本 0175错是不是一定是要维修硬件

楼主(2008-05-09):
今天维修了一台ibm
笔记本
0175错的,用0175工具搞定,但用了2个小时死机又是报0175错,这是怎么回事
笔记本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有3421和3410加热,再加下焊

网友:
其实换密码芯片来解决的,但是我发现T系列的换成R系列的芯片,R系列的用T的,装上以后开机,会出现不良机报警的症状..这个时候你在把原来的密码芯片换过来就没有密码提示了..记得上BIOS电池换码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