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N-X PLUS复位点点压被拉低

楼主(2008-05-09):
ASUS M2N-X PLUS复位点点压被拉低,现在只有0.4V,都哪些元件损坏可以导致这种现象?它是直挂南桥的,供是是3VSB经一822电阻供给的.另外哪些元件坏可以使SC发出的复位变成一正弦波(I/O的南桥除外).

网友:
PCI上的RESET#还是CPU上的?

网友:
看那样子是CPU上面的。期待飞翔老师解答一下。

网友:
电压 频率 PG 最后在修RST。。。。。

网友:
都正常的,能量的都量了,有的换IO换好了有的反IO的南桥都换了都不好,最后只好给报了。我量的是南桥发出来的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