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耦的一些资料

楼主(2008-05-09):
光耦简介
817是常用的线性光藕,在各种要求比较精密的功能电路中常常被当作耦合器件,具有上下级电路完全隔离的作用,相互不产生影响。
    当输入端加电信号时,发光器发出光线,照射在受光器上,受光器接受光线后导通,产生光电流从输出端输出,从而实现了“电-光-电”的转换。普通光电耦合器只能传输数字信号(开关信号),不适合传输模拟信号。线性光电耦合器是一种新型的光电隔离器件,能够传输连续变化的模拟电压或电流信号,这样随着输入信号的强弱变化会产生相应的光信号,从而使光敏晶体管的导通程度也不同,输出的电压或电流也随之不同,817光电耦合器不但可以起到反馈作用还可以起到隔离作用。
主要范围
开关电源、适配器、充电器、UPS、DVD、空调及其它家用电器等产品.
技术资料:

小知识:
一、光电耦合器的种类较多,但在家电电路中,常见的只有4种结构:
1.第一类,为发光二极管与光电晶体管封装的光电耦合器,结构为双列直插4引脚塑封,内部电路见表一,主要用于开关电源电路中。
2.第二类,为发光二极管与光电晶体管封装的光电耦合器,主要区别引脚结构不同,结构为双列直插6引脚塑封,内部电路见表一,也用于开关电源电路中。
3.第三类,为发光二极管与光电晶体管(附基极端子)封装的光电耦合器,结构为双列直插6引脚塑封,内部电路见表一,主要用于AV转换音频电路中。
4.第四类,为发光二极管与光电二极管加晶体管(附基极端子)封装的光电耦合器,结构为双列直插6引脚塑封,内部电路见表一,主要用于AV转换视频电路中。
类别                型号
第一类         PC817 PC818 PC810 PC812
               PC502 LTV817 TLP521-1
               TLP621-1  ON3111 OC617
               PS2401-1 GIC5102
第二类         TLP632 TLP532 TLP519
               TLP509 PC504 PC614 PC714 PS208B PS2009B
               PS2018 PS2019
第三类         TLP503 TLP508 TLP531
               PC613 4N25 4N26 4N27
               4N28 4N35 4N36 4N37
               TIL111 TIL112 TIL114
               TIL115 TIL116 TIL117
               TLP631 TLP535
第四类         TLP551 TLP651 TLP751
               PC618 PS2006B 6N135
               6N136

二、光电耦合器的检测方法(不在路时):
    1.电阻检测法(见表2)
    2.加电检测法,在光电耦合器的初级,即第1~3类的①~②脚间或第4类的②~③脚间加上+5V电压,电源电流限制在35mA左右,可在+5V电源正极串一支150Ω1/2W的限流电阻。加电用RX1K档测次级正向电阻,即第1类的③~④脚间,即第2~   3类的④~⑤脚间,即第4类的⑦~⑧脚间的正向电阻,一般在30Ω~100Ω之间为正常,偏差太大为损坏。测量上述引脚间的反向电阻为无穷大,如偏小则为漏电或击穿。
三、光电耦合器的代换:
    本类间所有型号均可直接互换,第1类与第2类可以代换,但需对应其相同引脚功能接入。第3类可以代换第1~2类,选择功能相同引脚接入即可,无用引脚可不接。但第1~2类不可以代换第3类。
    例:用PC817代换TLP632时,PC817的①②脚对应接入TLP632的①②脚,PC817的③脚对应接入TLP632的④脚,PC817的④脚对应接入TLP632的⑤脚即可。如用4N35代TLP632时,可直接接入原TLP632的位置,4N35的⑥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