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块ESC主板是945P-A的放电池能不亮,拿掉能亮

楼主(2008-05-09):
我一块ESC主板是945P-A的放电池能不亮,拿掉能亮,有电池,晶振电压正常不亮,拿掉电池能亮

网友:
会不会是把给南桥供电3.3V那给短了啊?

网友:
我重新设置了N次了,也改变了系统引导顺序,但是另我头疼的是无法保存设置,每次开机进bios后查看系统引导顺序时就又还原了。而且系统没有安装软驱,我也在bios里面禁止使用了,但是不管用进bios里面他又出现了  而且还是第一引导设备。

CMOS SETTING WRONG。0085
CMOS DATE/Time  NOT  SET
PRESS F1 TO  RUN SETUP
我想这就是无法保存bios设置的问题吧!   主板问题不是很大  电池电压过低吗?这可是新买的主板,除非经销商昧良心换了旧电池!
先看电池有没有电,放电跳线有没有接错
那电池有电  跳线正确呢?
问题是?
cmos电路的问题?
要刷新bios ?
总得一样样试吧,常见的就这样了,总不能一上来就直接找那么复杂的原因吧,和刷新BIOS无关 ~
電池和跳线吧
直接换主板,扯这么多干什么
这个好像是CPU频率设置的问题~
而不是时钟的问题。
你的celeron D 2.66Ghz FSB好像是533吧?
BIOS用默认出厂值也应该没问题的啊。
可以考虑返修
一样一样的找,这么着急干什么啊……
遇到过跳线帽没插紧没有?

网友:
这块板子的问题多多,大家可不要买,有兴趣买块玩玩 :lol

网友:
CMOS电路故障
1.插座
2.滤波电容.
3谐振电容
4.晶振(还有电阻)
5.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