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按开机键不能开机 但是能自动开机

楼主(2008-05-09):
求助 我这的一台机子开不了机了 但是加着电源不管它他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能自动开机 开机后不会自动关机了 这个是不是虚汗的问题啊 多谢了

网友:
你还是先换个键盘试试吧..............

网友:
楼主应该不是修本本的  还是送修把 这样的故障的主板不良导致的 很可能是进水了

网友:
拆了LCD看看可以开机不,T23的遇到过拆了LCD可以亮机,插上要半个小时才能亮

网友:
查查开机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检查BIOS里面时间设置有没有对,CMOS电池是否正常,有没有中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