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C1不过内存!

楼主(2008-05-09):
一个客户是一块精英的915的主板!汗修了一天都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各个供电都很正常!测了南桥边的晶振!数值不是一样!确定南桥没什么问题!
我想是北桥的问题!北桥是不是挂了!
主板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内存接触不良,再查下内存的时钟,还有I/O

网友:
内存条是好的吧,检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没这么快到NB
先排除内存条,槽的原因
再考虑内存的工作条件如电压,时钟等是否都满足
接下来可以考虑刷下BIOS
还不行的话打AD线判断是否为NB问题
另外论坛里有N多的不过内存的帖,可以参考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遇见过一次 厂家保修板 送回来看是换了个bios块。
仅供参考。

网友:
我也是想刷一下bios!只能如此了!现在还放在这里!
还是不知道如何下手!内存当是好的!不然怎么会在这里发表呢!
时钟IC都换过了!汗,,,,大家有修过同样的主板!一定要好好的教我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看一下你的槽有没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