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815ept主板声卡不出声了

楼主(2008-05-09):
一块815ept主板系统能认到集成声卡硬件,ghost系统也上了声卡驱动,播放器也能正常播放,但就不出声。插拔主板声卡输出端插头也没有发出电流声,不知是哪里出问题了。声卡是82801ba /bam AC97 Audio的。插上一块PCI的声卡能发出声。请高手们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
排除软件问题的话一般就要到声卡这边找原因了,有条件的话换个芯片了,多半坏掉了!

网友:
在BIOS里面能找到声卡吗?系统声卡设置对了没有?测声卡输出端有没有信号输出

网友:
谢谢,我没有这种声卡芯片换呀。

网友A:
之前这块板子是否能正常发音??

论坛上好多类似问题的处理办法哦,我记得是短接一些跳线。。。

关注楼主问题中,解决后请写出解决办法哦 呵呵

网友B:
LZ,在你没有动任何跳线的情况下,不外有两种情况:一、软件原因;二、声卡硬件问题;
如果是硬件的情况下,不如换块独立的声卡来的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在你没有动任何跳线的情况下,不外有两种情况:一、软件原因;二、声卡硬件问题;
如果是硬件的情况下,不如换块独立的声卡来的方便。

换一块独立的声卡是可以的,但主要请教一下为什么系统能认到硬件,也上了驱动,播放器也能正常播放,但就不出声了。输出口连电流声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这块板子是否能正常发音??

论坛上好多类似问题的处理办法哦,我记得是短接一些跳线。。。

关注楼主问题中,解决后请写出解决办法哦 呵呵

主板上没看到有前置的输出,所以可能不是短接一些跳线的问题。

网友:
声卡晶振和电容,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是声卡芯片本身了,换了就OK

网友:
12V 5V

给声卡功电有1个三级管 你量一下  有一个12V  有一个5V  如果没有  你把声卡芯片取掉 再次测量12V 5V                                                       如果有了   AC97 声卡芯片坏
以前遇到过

网友:
此故障我修过很多,基本上都是芯片本身坏了造成的.(前提是排除软件和跳线的问题)

网友C:
最好不要用Ghost的盘安装系统。再一个,也最好不要用Ghost安装盘里的驱动程序,因为好多是使用兼容的或是错误的驱动。

要用牌子和型号对得上的驱动程序来测试下。

软件方面没有问题的话,就是硬件方面的问题了。

测一下主板上集成声卡的供电,声卡晶振的情况,还有旁边那个三极管,好象是放大作用的?

不行就换个芯片吧,老主板上的声卡芯片现在大多数都能得到的。

在换芯片之前再检查下另一个情况。极少数芯片主板如果没有与前置音频接口相连的话,是不会出声的的。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机箱没有前置音频接口,则必须把主板上的输出端用跳线短接才行的。

网友:
能讲的上面的都讲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不要用Ghost的盘安装系统。再一个,也最好不要用Ghost安装盘里的驱动程序,因为好多是使用兼容的或是错误的驱动。

要用牌子和型号对得上的驱动程序来测试下。

软件方面没有问题的话,就是硬件方面的问 ...

我用了驱动备份软件下载了声卡驱动装上了,也一样呀。看样子可能是芯片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