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很怪的问题,请高手说说

楼主(2008-05-09):
也是很怪的问题,请高手说说
有一845PE主板,能正常显示,就是CPU供电处的上下管发热很大,那里的上下管都换了,电容都换了,故障还是一样,是如里问题?
请大家说说
主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mos管本来就是很热,不一定是故障
可以拷机测试稳定性
或者可以加小散热片

网友:
谢谢,明天我拷机测试一下再说了

网友:
更换大功率的MOS管,如果还不行的话加散热片!~~

网友:
发表于 2008-5-10 00:50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加为好友
可以检查一下驱动电路,看是不是有问题。
请问驱动电路怎么查啊?

网友:
我也有几块这样的主板,有的换电容,换好了,
有的几个上管和几个下管规格必须一样,能OK
实在不行的话,估计就是北桥了,不知道换北桥能不能好,大家可以试一下,
我也是比较迷惑

网友:
这种不是北桥的问题,可以正常用,但用不了多久

网友:
热的严重不? 在我这里的标准就是 即使他冒烟了 但是机器运行稳定 我就不会鸟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