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找出液晶主板上的12V和电源开关的位置?

楼主(2008-05-09):
有块明基的液晶,高压坏了,我想把用个四灯的高压条改一下,但是高压条是12V供电的。我量了好多地方都没有。好多都是1。2V的,请问如何找出来?
就是这块板。

网友:
有人在吗?请问可不可以用12V的通用高压板去改啊?怎么有人说只能用18V的。

网友A:
明基显示器高压板的供电用了降压电路的.所以直接用通用高压板是不能改的.但明基的高压板比较好修.没有必要去改.论坛里面关于明基高压板的维修帖比较多.你可以去参考一下.

网友:
找电容的位应该就能找到12V,12V应该是用差不多35V的电容,你看看板上哪里有35V左右的电容,量量看吧.

网友:
哦!那我也去量量看下呵呵看能不能找到问题呵呵

哦!那我也去量量看下呵呵看能不能找到问题呵呵

网友:
可以从电源输出端跟线路追出12V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基显示器高压板的供电用了降压电路的.所以直接用通用高压板是不能改的.但明基的高压板比较好修.没有必要去改.论坛里面关于明基高压板的维修帖比较多.你可以去参考一下.

可以啊,为什么不能用通用高压板改呢?我改了好多啊!通用高压板的供电接在黄色保险左端,然后接地线,最后跑电路找到开关控制即可,开关控制一般通过电阻连接两个三级管

网友(2008-07-08):
12V应该在35V电容上取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