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奇怪现象

楼主(2008-05-09):
一块技嘉845主板什么都好,就是玩网络游戏要死机,看网络电视一样的,换网卡故障一样,我摸SB很烫手,请问是否是SB不稳定引起的问题????

网友:
不一定的,察南桥电路,那个三级管,是否已经不正常,或者就是你的电源要换一个新的了,我在维修中经常碰到

网友:
可以考虑给SB加个散热片可能有些改观~~

网友:
先找AGP附近有没有3055,换掉先

网友:
刷一下主板BIOS吧 我的机子就是这样被我救回来的 我原来的现象是 玩网络游戏 会死机断网 以为是电源供电不行 换了新电源 还是一样 后来在本论坛有位高手建议刷一下 BIOS  最后还真的刷好了 你也试试看吧